弱弱的问一下,AD6怎样将光标或器件定位在一个坐标上?

楼主(2008-10-20):
用惯了POWER-PCB,想问一下AD6怎样将光标或器件定位在一个坐标上?类似于POWE-PCB那样,直接输入一个坐标值,光标或器件就可以定位到那个坐标上。

网友A:
双击器件,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击器件,如图

他說的是不是無模命令啊,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