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分析

楼主(2008-10-20):
求助 仿真分析,还没理出个头绪,请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帮分析指点下,妹妹先多谢了。

楼主:
求助 仿真分析,还没理出个头绪,请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帮分析指点下,妹妹先多谢了。

求助 仿真分析,还没理出个头绪,请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帮分析指点下,妹妹先多谢了。

网友:
四端口网络S参数分析。

同紫色的S参数曲线相重叠应该都是回波损耗,其他的,呃。。。。。。。。。实在是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