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楼主(2008-10-20):
请教:protelL 画的板 底层丝印怎样设置打印出来看是正的,直接打印出来是反的?如果传到顶层再打出来是正的,但很乱!!!

           谢谢!!

楼主:
急,我先顶一个!!!!

网友A:
打印设置里有一选项:Options/Mirror Layers选中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
其实这些EDA软件,你搞懂了那几个单词,就算没有用过的功能,自己应该也可以找出来的。

楼主:
非常感谢!!!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设置里有一选项:Options/Mirror Layers选中就行了

學習了...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