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allegro该怎么更新元件封装?????

楼主(2008-10-20):
大家好,用allegro遇到麻烦了
allegro花的板子中的元件封(xxx.psm)装应该怎么更新阿?
我只更改了丝印层的内容,没有更改焊盘

请知道的告诉我, 先谢谢

网友:
执行Place->update symbols

楼主:
谢谢,才毕业,又是刚学allegro,就好多的功能都不会
不知道我的等级什么时候能上来
真是有点晕,我在菜单里面一个一个的找了的,怎么就没有看到呢
看来有些急躁了

网友:
同是初学者

网友:
嗯,楼上的解答很正确滴

网友:
(xxx.psm)對應的xxx.dra用allegro打開,想怎麼改就怎麼改,改好再創建XXX.PSM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