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与EXP2005,能否同时存在?

楼主(2008-10-20):
我装了EE2007,但exp2005就用不了了。
有谁知道,2个可不可以同时存在?每次切换好麻烦。(EXP2005与EXP2004就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
2007和2005不能同时存在。记得每次切换时好像也有问题,不知你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2008-12-12):
楼上的,太强悍了,

网友:
3楼的兄弟太强悍了.顶

网友:
3楼别光说啊,帮帮大家分享下经验吧

网友: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可以共存,呵呵!

网友(2009-01-11):
斑竹,帮大家分享下经验吧。如何共存。。。。。。。。。

网友:
EE2007.4什么时候出来的? 3楼兄弟如果有,分享一下?

网友:
EE2007.4 哪下载的?

网友:
呼叫3楼

网友:
能共用同一的license吗?是否EE2007.3和EXP2005.3不同?

网友:
EE2007.4 还没有吧

网友(2009-02-11):
把三楼顶出来

网友(2009-10-13):
兄弟请你提供一个EE2007的安装方法。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安装成功过。

网友:
可以共存 只是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2009-11-14):
    太强了,EDA365确实是一个好地方。

网友:
    其实,使用Dashboard 可以随意调用各个软件。

网友:
    要看你的xx软件怎么样了,一般ee和pads可以使用同一个xx软件生成的license,如果不行可以尝试把两个license合并在一起!ee和pads只要装在不同的分区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只是不同的ee版本不能同时使用,必须切换

网友:
    共存的话安装有神什么讲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