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0-20):
求助谁有4位led共阴(protel99se)封装求助谁有4位led共阴(protel99se)pcb封装?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晚上给你

网友:
四位数码管的平面图如图所示:12脚接第一位数码管的阴极,9脚接第二位数码管的阴极,8脚接第三为数码管的阴极,6脚接第四位数码管的阴极,其他的7个脚分别接四位数码管共同的七段A,B,C,D,E,F,G和DP.元件的长是50.2mm,宽是19mm,同一排内的脚间距是2.54mm,两排的脚间距是15.24mm.脚直径是0.51mm.有了这些数据你就可以自己画出封装图了.
  要做好PCB板,建立自己的封装库是很重要的,首先要学会自己做元件的封装,在网上收集该元件的引脚和尺寸资料就可以自己做了.

楼主:
谢谢指教了

谢谢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