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Block里的页数可以自动改吗

楼主(2008-10-20):
原理图里本来只有26页,从另外一个项目的原理图里copy了三张,但是 title block里的页数   the  X  of  the x
        当前页和总的页数都不能改,能自动更改的吗?难道只能26页全部手工改,天呐!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有人问过的
你翻翻以前的帖子看看呢

楼主:
只有相关问题,没有答案

楼主:
刚查到了你以前回复的答案。
但是我的元件编号是按以前的模块粘贴过来的,不需要修改元件编号的。
不重新排元件编号就没法自动改页数了吗。

网友A(2017-10-29):
应该是你要 的

在Orcad Cadence中设置原理图页码.pdf

网友:
    Annotate可以改

网友:
是可以改的,一般情况下upr一下页数会自动更新,不过你可以直接copy原理图的.csa文件,然后打开.csa文件,可以直接在里面改页码。

网友B(2021-02-23):
    想学习如何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学习如何改

    七楼的方法很准确了,你照着做就可以了~~~

网友(2021-05-22):
正好是需要的

网友(2021-06-27):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哎,你们真是高射炮打蚊子,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最简单的办法,选中项目文件,然后重新编号(任务栏U?),页码就自动编好了呀

网友(2022-04-13):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要 的

应该可以的 还有更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