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置线条宽度的问题

楼主(2008-10-20):
打开线条属性后无法修改线条的宽度,麻烦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

不管我设置线条的宽度为多少都不行

网友:
上面說,你設置的線寬超出了RULE中的上限值.你檢查一下你的線寬規則設置中是否已限定了線條的寬度?

网友:
看看你的RULES,routing》width  constraint最大值设置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你可能在rule中设定的值过小,或者是不是你公英制制转化了,举个例子来说,你本来想输入10mil,结果输入了10mm了,再认真看看。。。

网友:
设置好下面选项!!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