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输入引脚浮接错误”如何改?

楼主(2008-10-20):
protel “输入引脚浮接错误”如何改?

网友:
如果是AD系列的話,看原理圖是否有包含在工程項目文件中...

网友:
给引脚打个X就行了

网友:
给不用的引脚添加 “No ERC”
# @1 U0 p& F9 }* F2 wPlace ->Drictives -> No ERC

网友(2008-12-12):
让悬空的引脚不参与DRC检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