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设计

楼主(2008-10-21):
由于工作需要设计一个线路,需要满足以下功能:只用一个key,按一下通知CPUsleep,长按5秒关机,关机后再按一下开机。

好像挺复杂,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线路。请各位赐教。谢谢啦!

网友:
既然你已经说要通知CPU,那么也就是你的控制都是CPU完成的。
所以应该只要写个中断就好了。
线路上应该没有什么可作的,只要用一个Key接在一个IO口与GND间.
剩下的就是与CPU沟通了。这个应该是手机中常用的..
注意VR1是保护啦

楼主:
但是还要插电开机呀。如果CPU死了只能等电池耗干才可以。电池也是内置的不可取出。

网友:
power on 多用software控制。 要侦测时间就要用软体控制了。
而一般内嵌电池都会有reset key的,这个都是hardware reset了。
苹果的产品,还有偶现在做的smartphone都是这样的了....

网友(2008-11-25):
既然是cpu控制,肯定要用软件来完成啊,你这里的长按5s关机不准确,这里要测试你时间也就是帧啊,大于5s怎么办,要有一个具体的性能指标,做起来应该不成问题,就是一些时间的判断,中断是肯定要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