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差分設置的方法

楼主(2008-10-21):
我在Electrical constraint spreadsheet 中設置差分對時出現如下錯誤提示:
Min line spacing may not be larger than Primary Gap less(-) Tolerance.cancel to restore previous value.
這是我照著我們這個論壇上的中興那份資料上面寫的設置方法來做的,但是到了最后設置(+)Tolerance和(-)Tolerance時,只能設置一個,設置另外一個時就報錯,所以想請交各位高人幫忙解答。
還有個問題:等長線是否也可以在這個里面設置,怎樣設置?

先謝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Electrical constraint spreadsheet 中設置差分對時出現如下錯誤提示:
Min line spacing may not be larger than Primary Gap less(-) Tolerance.cancel to restore previous value.
這是我照著我們這個論壇上 ...

长度设置可看下图

楼主:
謝謝benson,那第一個問題有誰能給我解答一下嗎?

网友:
第一個問題,如下圖,2不准比1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