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onstraints中输入**符号

楼主(2008-10-21):
如何在constraints中输入**符号

网友:
默認是*號,如果填好數值後就改不回了,可以刪除再添加

网友:
不同層面設置不同的綫寬就會出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让他显示**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subclass 下拉下面不同层设置的是不同的值就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