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中装入网络表时元件封装都叠放在一起的问题?

楼主(2008-10-21):
99中装入网络表时元件封装都叠放在一起了,怎么设置让封装在PCB框外整齐排列?

网友:
你可以用Tool里的Align Compoment(排齐元件)这个功能,先把元件分开,再进行合理布局.

网友:
是啊,用排列元件到一个区域内命令,再在板框外画一个大点的区域就好了。

网友:
在原理图的design下面update pcb……然后导入到pcb,元器件就自动排列在定义的板边位置

楼主:
我记得在导入网络表时元件自动排列在板框外边了呀!在哪里设置值这一项呀!

网友:
直接在pcb图中“load nets”就可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