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修改电路板的尺寸

楼主(2008-10-21):
现在画完一块板,但是要加东西上去,放不开了,想把板子改大一点,应该怎么改啊?

楼主:
会了...shape-->edit shape.....

网友:
edit》vertex 或者F7

网友:
edit》vertex 或者F7

这个能改吗>?好像只能改到一层OUTLINE

楼主:
我试过,vertex不行...只有cline segs和other segs可选,而outline好像是shape属性

网友:
我也是刚摸allegro,我试过的方法,首先要先看你的outline是用什么画,
1.line→移动方式edit\ vertex,在去移动到你要的尺寸
1.shape→移动方式shape→select shape or void , 在去移动到你要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