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学PCB碰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10-21):
本人是新手,问的问题可能不专业,也可能让你觉得不是问题,请见谅
1、同一网络上放多种不同宽度的线是否可以?
2、在电源过孔附近是否需要放GND过孔?
3、那其他普通信号过孔附近是否需要放GND过孔?
4、差分线附近能否覆GND铜?
5、内层一层是正片、另一层是负片,是否可以?
6、差分线是否一定要经过计算?如果我只定义线宽、线距、阻抗、材料,不定义厚度,厂家能否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问题我大部分都不知道.第一个我知道,可以放多种不同宽度的线.

楼主:
我看过很多资料,有说到要在信号过孔附近放GND过孔,但是我实际拿到工程师设计的板并非如此!
一般资料里面都建议在顶层和底层覆GND铜,但是有一个工程师跟我说差分线附近是不能覆铜的!
关于正负片是我自己设计时突然想到的!
关于差分线是否需要计算,更离谱,有工程师给我GERBER文件,只规定线宽、线距、阻抗和材料就叫我去给厂家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呵呵,等待高手来解除你的疑虑了!

网友C:
可以做, 全是默认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 全是默认规格

你是针对我的全部问题做的回答吗?
希望是!

网友:
我也是新手,只表达一下我的想法。希望朋友们多多指点。
1、同一网络可以用不同的线宽,但肯定会有影响。你想线宽突然变细电阻就会变大,就会产生一定的压降。可能这种影响很小所以要求不严格的电路可以忽略。
2、电源过孔附近放置地过孔。我曾经看过这样对地的定义,说信号流回源的低阻抗路径,因为有阻抗就有压降,所以应把地理解为大海中的波浪,是此起彼伏。所以为了使地的电压尽量保持恒定,就需要打一些地过孔。所以为什么在电源附近打过孔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无所谓吧。还请朋友多多指点。
3、第三点和第二点一样。只要是保证地电压相对恒定,在哪打都一样。(个人看法)
4、差分线我只知道要等长,而且相互平行保持一定间距,也就是说不能这根从这边过去,哪根从另一边过去。我曾经布过一个USB线,有地、电源、D+、D-。这个D+、D-,

网友:
我们就覆GND铜了。调试也成功了。
5、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
6、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但首先要明白差分线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如果明白了,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走线要有特别的限制了。我们先查查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