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2.5怎么添加跳线?

楼主(2008-10-21):
protel2.5里加入跳线怎么没有办法给跳线设置网络呀?

网友:
大哥你干嘛

楼主:
不好意思,我在另一个网站上看到了你的问题,就发到这里请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不好意思,没想到你已经发过来了'

网友:
没事。我同时在3个地方发,但是效果甚微,好像国内没人气旺一点的PCB论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看过好几个这样的论坛,我觉得这个算不错的了,所以就在这里发了一下!

网友:
昨天问的那个问题也在三个地方发,但是到现在也没人给出解答

网友:
你可以修改网络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在原理图中假如跳线,然后再导进PCB中吗?

网友:
没必要那么麻烦,你就在网络表中添加跳线的网络标号,以及在相对应的网络中添加跳线引脚,再保存一下。再导入PCB中就可以的

网友:
不用,只需:1加入跳线.2."design"-"netlist  manager",在里面修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