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做好了原理图及pcb封装,但导入到layout上却看不到相应的封装,还差那一步呢?

楼主(2008-10-21):
我已经做好了原理图及pcb封装,但导入到layout上却看不到相应的封装,还差那一步呢?

网友:
你可以先在你的pcb里面看看库文件,看有没有你所填写的那些封装。

楼主:
但pcb在那里看呢?谢谢

网友:
首先打开PADS LAYOUT软件,再按如下操作File>Library 进入Library List添加你做好的PARTS库,即你在原理图中已用到的元件.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应该是库的问题

网友:
你的颜色设置没都是黑色吧 呵呵

网友:
呢,你把原理图及pcb封装组装成 PART TYPE了吗

网友:
没有把pcb分配给CEA

网友(2008-11-24):
一定要注意管脚的编号是否也一注

网友:
在这里有潜水半年了,发现自己等级还是初级新手,学了很多东西,顶!

网友:
建库应注意那些?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原理图中没有分配PCB封装

网友:
应该是没有定义元件属性,元件属性包括元件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