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 DXP 2004 如何设置敷铜?

楼主(2008-10-21):
各位大侠,请问protel DXP 2004 如何设置自动敷铜?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置好安全距离(是布线时安全距离的2倍),就可以敷铜了,注意敷铜的时候要设置好敷铜的网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自动敷铜吗?好象没有自动的吧,只有设置好参数,自己去画好要敷铜区域的范围,就好了.

网友:
关于覆铜我也有问题请教:
最小直线长度是指的什么?
90度啊45度啊该怎么选择?

楼主:
呵呵。这么多热心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小直线长度就是指敷铜时最短的线可以达到多短,理论上最小直线长度越短敷铜的效果越越好,因为敷铜出来的形状会光滑点;
90度和45度就是说敷铜的线是90度组成的还是45度组合的,可以随便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