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rename ref的问题

楼主(2008-10-21):
我要疯了,好不容易布完的板子不能autoremane
由于布线的过程中多次修改原理图,好多的零件都删除了,有的有增加了
导致ref数字不连续,
本来想在allegro中autorename后在feedback到caputer中,但是

执行autorename后,所有的ref都变成的封装名字,如R23变成0805RES

有前人遇到过吗,该怎么解决

或者用别的方法把ref号搞连续了
如在capture中有什么办法吗?

这个功能不是软件的问题,因为我用软件的demon板能够正确的改正

谢谢先

网友:
建零件命名的时候,IC是否是您想要的U*,还是0805RES*先看看

楼主:
版主好

您的回答我是如下理解的

我在allegro中用到的元件基本都是拿fpm8自动生成的
刚才打开它生成的文件看了一下,它给元件建立了一个ref,一个val,
分别是在silkscreen_Top, assembly_Top
没有一个叫U*的Ref Des

刚才把板子重新autorename了一下,我自己建立的元件有J*都改对了,而拿fpm生成的才在autorename的时候出错,

我该怎么办啊???有解决的方法吗?

楼主:
我刚才想到了一个方法
我先把建立的元件全部重新编辑一下,把silkscreen_top层的ref des改成U*然后updata symbols,完成后再来autorename ,这样应该就不会成上面的那个样字了,
哈哈,先回去吃饭,晚上实验,明天来回结果
上班真累

网友:
终于明白我的意思了,看来我的表达能力要加强

楼主:
呵呵,我给同学解释东西的时候他也老是不清楚,感觉还是要多实验

昨天晚上把上面的想法回去实践了一下,还是不行
update symbol并没有更新元件封装中的ref des,auto rename时还是老问题
通过放置没有逻辑关系的零件,它的ref des还是 ref(silkscreen_top)
但是重新建立一个板子,使用改过的封装,掉元件到板子上显示的是U*
可是我的板子已经布完了,不能让我重布啊,工作量太大了

版主有什么好的建议不

网友:
我也想知道,板子快要用到这一步了。

网友:
    把器件全部删掉,重新netlist in以后,再重新拿进来行不行?

楼主:
    不能这样搞啊,板子布完了,四层的,重新导要死人的

    要是不行就算了,下次再做时再注意改一下fpm生成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