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导入PCB的问题

楼主(2008-10-21):
把原理图导入PCB中,有两元件不见,但同类型元件有些能导入.
另,有些原理图中有电气连接的网络之间,却没有飞线出现.检查封装和连接关系没问题呀.
请问这是为什么?先谢了.

网友:
关于有电气连接的元件之间没有飞线,封装是你自己画的吗?
如果是的话就出了个小问题,你在画封装的时候引脚的方向反了(一个引脚不是有两个头吗)!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就无能为力了!

楼主:
应该不是的,画的时候注意了这个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你做封装的时候元件设参考点了吗,另外,刷新一下你自己做的封装库,然后重新加一下你做的封装库试试.加载网络表时一定根据提示将原理图中的逐个错误修改过来,这样原理图没有问题了,导出来的PCB 也就回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zruina的详细解答.
封装应该是没问题,用的是DXP自带库里的.

编译原理图j时,是有一个警告:Net GND has no driving source.
也就这一个,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意思是地线这个网络没有驱动源,那肯定是你的电路图里地线的网络标号有问题,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少放了地网络.

楼主:
我是刚学的,也不知道.
模拟地,数字地也没分.

楼主:
我把原理图传上来,请各位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