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生成RS274x格式的gerber file时要关闭anti etch层呢?

楼主(2008-10-21):
各位兄弟,请教为什么在生成RS274x格式的gerber file时要关闭anti etch层呢?
如果不关闭anti etch相关的层,在cam350 中看到的光绘图片anti etch就变成非常细的线,并且忽隐忽现,
小弟请教为什么,还望兄弟们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不用吧,我生成的时候就没有管这个,生成的gerbel在cam350里面看没有问题,不过还没有做成板子,生成的文件控制主要看manufacture > artwork > film control栏里面的avialable films中定义的film里面包含什么来决定
如GND层
+  GND
      ANTIETCH/ALL
      ANTIETCH/GND
      VIA CLASS/GND
      PIN/GND
      ETCH/GND
CC
      ANTIETCH/ALL
      ANTIETCH/VCC
      VIA CLASS/VCC
      PIN/VCC
      ETCH/VCC
我就是手动设置这些来生成 gerber,也是rs274x

网友A:
建议楼主去多了解一下正负片,正片是不需要antietch的,负片则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去多了解一下正负片,正片是不需要antietch的,负片则要

可是我看教材上说RS274X负片不需要加Anti etch,Gerber6x00才需要

网友:
正片负片都可以有anti etch,  但是出gerber时没选它就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楼上各位兄弟,我内层用的负片,以前喜欢直接覆铜做分割,现在觉得麻烦,就改用anti etch来做内电层的分割。在出gerber时,manufacture > artwork > film control栏里面的avialable films中定义的film里面包含 ANTIETCH/ALL和ANTIETCH/planeXX的选项,然后生出的gerber file导入cam350时就出现的上述的问题。后来看一个帖子,说生产RS274x格式的gerber file时不需要加 ANTIETCH/ALL和ANTIETCH/planeXX的选项,于是删除这两个选项就ok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删除,想知道原因,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因爲X600出GERBER在底片上出現的是ANTI ETCH得切割綫。而RS274X出的GERBER在底片裏顯示的是鋪銅。所以RS274X出的GERBER不需要切割綫

楼主:
哦,我明白了,谢谢楼上的兄弟!应该是出gerber是把anti etch当作普通的etch来处理了,这样的话光绘文件中就只能看到一条细线!

网友(2011-06-29):
正负片都可以不要ANTIETCH。
274x加ANTIETCH 有一定的几率 SHORT~~~~~
这是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