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10-21):
请问各位,下图的窗口怎么打开?麻烦各位了

网友:
设置线宽,双击你要修改的线就可以了,或者你在线上右击打开属性就好了

网友:
很简单

双击所要修改的铜膜走线就会弹出来

网友:
或者走線過程中點tab鍵亦可...

网友:
2楼、3楼正解,4楼误解

网友:
4楼的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