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单位可不可以精确到0.00mil

楼主(2008-10-21):
如题,在使用pads过程当利用测量的时候,mil只能得到一个整数,不知道可不可以精确到0.00mil,因为在打扮的时候,让他们做差分阻抗,总是说距离相差一点就会影响很大,但是,pads还识别不出来,不知道有没有能把测量的时候,精确到0.00mil

网友:
    好像精确不到吧

网友:
    关注中,我也想知道。

网友A:
    精确到0.00mil好像不行,精确到0.01MIL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到0.00mil好像不行,精确到0.01MIL可以

    精确到0.01mil怎么设置啊

网友:
    setup --- dimensioning -- text's precision linear -->> 2

    就可以了。0.001都可以,不要说0.01mil了。

网友:
    或者直接无模命令都可以的 g 0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楼上热心的朋友们,

网友:
    有点吹毛求疵吧

    就算设计能精确到0.01mil ,加工精度不可能达到吧!

楼主:
    主要是差分阻抗匹配的时候,那小子总说什么差一点差很多,为了不给他找借口,这里就严谨一点

网友:
    0.00不就是没有误差了,制板厂做不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当然不行了,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