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快速上手四部曲

楼主(2008-10-21):
    快速上手四部曲:建立Project、引進HDL Files、Compile、模擬(Simulate/Loading and Run)
    • 建立一個新的Project

    1-1 第一次執行程式時,可以從 [開始] \ [程式集] \ ModelSim SE \ ModelSim;或是執行ModelSim在桌面的捷徑

    在Library標籤頁中,展開各Library就可以看到其下含的所有Package (for VHDL),進一步以Edit打開,可檢視該Package與Package Body內容
    1-2 File \ New \ Project ...    輸入project name and Location
    按OK鍵後
    • 指定的路徑下會產生一個叫"work"的預設子資料夾,還有Viterbi.cr.mti、Viterbi.mpf 兩個檔案
    • 主操作畫面左邊的Workspace內,在原本的Library標籤外,會出現另一個Project標籤(但此時裡面內容是空的)
    • 還會蹦出另一個"Add items to the Project"視窗

    .mpf 檔儲存的是此project的相關資料,下次要開啟此project 就是利用 File \ Open \ Project... 開啟此.mpf
 若要移除之前建立的project,請從 File \ Delete \ Project... 移除

    • 載入Project 的HDL source codes
    按"Add items to the Project"視窗中的"Add Existing File" (或是從File \ Add to Project \ Existing Files ...)
    HDL files擺放的位置,路徑名稱不能有中文,否則軟體會抓不到files
    關掉"Add items to the Project"視窗,此時的Project下出現了HDL File,一堆問號表示這些檔案都還沒compile。
    如果要對project新增或移除HDL File:
    在Workspace內按滑鼠右鍵,選擇 Add to Project \ Existing File...  (新增)
                                                        Remove from Project                (移除)
    • Compile
    在Project標籤頁內,選定任一檔案,按滑鼠右鍵選擇 Compile \ Compile All  或是直接按 icon
    Compile Out-of-Data只重新compile有修改過的檔案 (比較節省時間,故也較常用)
    此刻只做Compile 還沒做Simulate,而ModelSim必須要作完Simulate (Loading)後才會把所有檔案link起來。如果compiler的結果出現有errors或warnings的訊息,直接在該訊息上雙擊,即可進一步帶出詳細的訊息說明。
    如果您處理的是VHDL project,那在做Compile前,先在Project標籤頁內,選定所有檔案,按滑鼠右鍵選擇"Properties"做如下設定:
    • Simulate (Loading)
    切換到Library標籤頁,展開"work"目錄,其下可以看到此project包含的所有檔案,檔案前的符號"M",表示這些檔案的性質是"Module";如果你寫的是VHDL程式那檔案前所看到的符號會變成"E"(Entity) and "A"(Architecture)。
    如果compiler完,work目錄底下仍然看不到東西,無法展開,請稍等5~10秒(等程式update最新狀態),或是按滑鼠右鍵選擇"Update"重新整理
    4-1 直接以滑鼠左鍵雙擊要Simulate 的檔案,或是按滑鼠右鍵選擇Simulate。
此處選擇要Simulate (Loading)的檔案不一定要是top-level file,但如果你選的不是top-level file,project中的sub-ciricuit必須一個一個load,比較麻煩。
    請注意,這裡的"Simulate"並沒有真的做模擬,只是把程式"Loading"進來,並將sub-module 彼此間 link 起來
    Loading 要simulate 的檔案的動作,也可以按Simulate icon 來完成
    執行以上動作時,如果再附加一個設定步驟:到Options標籤頁下,核選"Enable source file coverage",即可在模擬的程序中,附帶幫你檢查testbench 對於 if / case conditional statement的模擬涵蓋率。
    執行完Simulate (Load)的動作後,程式會自動再跳出兩個標籤頁Sim與Files,此時在Sim下可以看到整個Project的Hierarchy關係
    要編輯HDL file,可以從Project(顯示檔案的狀態)或File標籤頁內雙擊HDL檔案以開啟編輯視窗(edit window)。sim標籤頁內雖然也有列出所有HDL檔案,但雙擊HDL檔案開啟的是來源視窗(source window),不能edit。 檔案編輯(修改)完成(存檔)後,回到Project標籤頁內看該檔案的狀態時,會發現它變成未compile的問號,要重新對它做compile,把目前的Simulate關掉(Simulate \ End Simulation...),再重新 load一次,才能對新的程式做模擬 。 若要查看此project架構,必須切換到Sim標籤頁;不像VeriLogger Pro只要Compiler完,就可以在同一個Project畫面下看到整個project structure / hierarchy。Sim 標籤頁另外一個有趣的功能是:在Sim 標籤頁內選定哪一個module,其相對的內容會自動update 於signals、source、edit...等window (如果你有開啟這些視窗的話)。
    另外,source與edit window兩者都可用來查看模擬時的某一個變數值或設定中斷點,但前者不可編輯。
    • Project 標籤頁用以顯示HDL檔案的狀態(也可以開啟其編輯視窗)
    • Library 標籤頁用以選定要Simulate的檔案
    • Sim 標籤頁用以查看project structure與開啟某module的來源視窗
    • File 標籤頁用以開啟某HDL檔案的編輯視窗
      ==>   四個功能拆成四個設定頁,這是ModelSim 比較耍寶的地方。
    以下,我們接著要把想觀察的訊號引出來,然後"Run" simulation ...
    4-2 在Sim標籤頁內選定top-level file (system.v),打開 signals window:View \ Signals  就可以看到top-level file的所有I/O signal。
    4-3 在signals window的左半邊欄位內選定想看的訊號(如orig_bit_s1、y1_s1、y2_s1、decoded_coulmn_s1),按滑鼠右鍵 Add to Wave \ Selected Signals,會跳出另一個"wave window"並把您想觀察的訊號都列出來

    直接把signals window 的訊號拖曳到wave window 也可以 (訊號的排列次序也可以用左鍵拖曳搬移)。
      訊號的排列次序,可以直接用滑鼠拖曳調整。
    如果要看的是module / sub-module 所有訊號,4-2~4-3步驟可以一次完成:
    4-4 切回主視窗,Simulate \ Run \ Run 100ns     -->    預設Run length=100ns (一次跑100ns;可以更改)
                           Simulate \ Run \ Run-All          -->    跑到按 "Break" 才暫停
                                                                                          -->    按"Continue Run" 則繼續                           Simulate \ Run \ Step             -->    單步執行程式 (for debugging)
                           Simulate \ Run \ Restart         -->    重新執行模擬
    程式執行暫停或是跑到中斷點時,要查看任一訊號或變數的數值,方法有三種
    • 從wave window查看
    • 游標指到source or edit視窗內的該變數,即會顯示該變數當時的數值
    • View \ Variables
         模擬結果如下

         如果想要看所有波形的範圍:View \ Zoom \ Zoom Full      以滑鼠左鍵在波形顯示區域點一下,就會出現黃色的垂直座標線(cursor, 參閱step 5-4)。 直接在訊號波形上雙擊,會帶出Dataflow window (step 5-3);如果你是在紅色的(unknown)線上雙擊,還可以進一步的在Dataflow window內選定該unknown signal 的wire,按滑鼠右鍵選擇 TraceX 協助你debug
    如果訊號不想以預設的二進位表示,可以在wave window內選定該訊號名稱,按滑鼠右鍵選擇Signal Properties...,然後選擇表示方法(如十進位表示Decimal)。
    • Dataflow window (for debugging and tracing)
    "Dataflow window"可用來檢視所設計的電路,其訊號的實際連接情況(Drivers / Receivers),也就是顯示訊號在執行模擬的過程中,經過哪些程序(process),開啟的方法有兩個:
    • 直接雙擊wave window的訊號波形,會自動跳出dataflow window,其中顯示該訊號的連接情況;以這種方法帶出dataflow window會在下方同時顯示wave viewer,不需要的話可以從View\Show Wave取消。
    • 從ModelSim主視窗中的View\Dataflow開啟視窗,從signals window將要看的訊號"拖曳"到Dataflow window

    5-1 假設我們要看的是orig_del_bit_s1訊號,此時Dataflow window顯示如下:
    5-2 如果想進一步察看此訊號的Receiver,選定其輸出連線(red highlight),按 (expand net to all readers, ie. dow-stream circuit) 就會顯示如下結果: (直接以滑鼠左鍵雙擊red highlighted line也有同樣效果)
    同理,可以使用 查看訊號的Drivers (ie. up-stream circuit)、使用 查看訊號的Drivers and Receivers。
    (Erase All):清除dataflow window
    5-3 從dataflow視窗的View\Show Wave,打開embedded wave viewer
       選定dataflow視窗內的元件#ASSIGN#104,此時會看到wave視窗內列出該元件的所有I/O:
       (此時如果有打開edit or source window,會自動顯示出元件#ASSIGN#104在原始碼的相對位置)
    5-4 執行模擬3500 ns,結果如下:可以看到此cell的輸入觸發輸出的情況
    • 選定想要用cursor測量觸發時間點的訊號
    • 以滑鼠左鍵在wave顯示視窗上點一下,cursor(黃色垂直線含時間座標)會自動出現
    • 利用"Finder Previous Transition"、"Finder Next Transition"兩個icons,可以讓cursor自動貼到trigger edge,以便正確的量測觸發時間點。此功能非常便於尋找訊號的觸發/轉態點(active point)
    如果想將某一個cursor快速顯示在wave window內(將顯示波形範圍移到該處):     View \ Cursors \ 選擇想跳至的cursor
    5-5 如何step by step追蹤output被input觸發的情況呢?
    • 選定想要追蹤被觸發情況的訊號
    • "Trace input net to event" icons
    • 自動產生另一個cursor指到前一個觸發output的input時間點,多按幾次"Trace input net to event",會看到如下圖所示的情況,兩個cursor之間的時間間距,為白色文字所顯示的100 ns。
    • 如果只要編輯與Compile HDL file
    File \ New \ Source \ VHDL or Verilog or Other 或是 File \ Add to Project \ New File (或是在Project標籤內,按滑鼠右鍵Add to Project \ New File)
    • 儲存檔案並關閉程式
    File \ Save \ ...    Simulate \ End Simulation... File \ Close \ Project  (要先關掉simulation,project才能關掉) File \ Quit  (直接Quit 最快,可以省下上面關閉Simulation、Project的動作)
    • 重新開啟 Project

    File \ Open \ Project... (選擇.mpf檔)

    • 進一步訊息,請參考
      Help \ SE PDF Documentation \ Tutorials 線上使用手冊
      一些值得進一步參閱的功能:creating and viewing datasets、peRFormance analyzer、code coverage ...

    其他用途: (以下這些做法,必須在工作站下執行,PC環境下產生的檔案不能用)

    • 如何用ModelSim產生.vcd檔(Value Change Dump)

    在testbench內加入以下這段程式,然後執行ModelSim從compile -> Simulate -> Run -All關閉ModelSim後,就會在工作目錄下看見"file_name.vcd"。

    • 如何用ModelSim產生.fsdb檔

    在testbench內加入以下這段程式,然後執行ModelSim從compile -> Simulate -> Run -All關閉ModelSim後,就會在工作目錄下看見"file_name.fsdb"。

 要用ModelSim產生.fsdb的條件是:跑ModelSim的環境下必須有安裝Debussy,否則ModelSim會說它看不懂"fsdbDumpfile"這個指令

    • 如何用ModelSim產生.vec檔 (vector file)
    在testbench內加入以下這段程式,然後執行ModelSim從compile -> Simulate -> Run -All關閉ModelSim後,就會在工作目錄下看見"add4.vec"。

网友:
    是个繁体的,看着有点晕啊,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2009-02-04):
    LZ用心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