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utoCAD机械制图导成Allegro外框

楼主(2008-10-21):
如何将AutoCAD机械制图导成allegro外框(Outline)?

网友:
file->import->dxf,出来一个对话框,选择你要导入的.dxf就可,不过应该先添加机构图所在的层然后再导入

网友:
个人的做法是autocad画好的机构图存成DXF的格式,再import到allegro建成零件,再到PCB中把这个零件放下来,要改成板边直接Z-Copy即可,但有一个前提是你的机构外框是一整条头尾有相交的line,分段的Z-Copy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画好的机构图存成DXF的格式,再import到allegro建成零件,到PCB中把这个零件放下来,点shape下面的  compose shape,右边options里选    board geometry  ,  outline,最后点机构的四边,选好done 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