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s 與stitching vias 的區別?

楼主(2008-10-22):
請教vias 與stitching  vias  有什麼區別?

楼主:
在線等待

楼主:
怎麼沒有高手幫忙啊!

网友:
    好像和“粘住”差不多,只是可以移动。

网友(2011-04-23):
    意思是过孔不用跟走线相联,就像钉子一样可以随便放置。主要作用是用来连接两个平面层,如一些板子上面打的很多地线过孔。添加这类过孔的方法就是选择网络,右键,Add 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