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怎么改变飞线连接到过孔上?

楼主(2008-10-22):
我在走T型差分线的时候,打一对过孔,想让两对目标焊盘的飞线改连到过孔上,不改变网络连接关系,该怎么做?可能你没说清楚,各位大虾知道这个问题的告诉一声,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选中这个焊盘的net在打过孔呢?那样不就是有连接关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