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Part Creation Spreadsheet里填写表格有复制粘贴功能吗

楼主(2008-10-22):
orcad里好像没这种功能,复制粘贴都没有,也不能像Excel里拖住一栏往下拉复制,难道只能一格格填。
         功能也太落后了吧

网友:
OrCAD的功能很强大,看看Cadence中关于OrCAD的Help文件,里面详细的介绍了OrCAD各个功能的使用。
其实我们自己想一想也会知道,我们都能想到的简单的功能,OrCAD的开发者一定能够做到。

网友A:
在EXCEL里按照ORCAD格式添好,然后复制过来就好了,简单快捷不出错,做几千PIN的LIBRARY就要这么做

网友:
本身也可以复制的,有这个功能

网友(2011-09-10):
引用 网友A:
在EXCEL里按照ORCAD格式添好,然后复制过来就好了,简单快捷不出错,做几千PIN的LIBRARY就要这么做

你这个方法太好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