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快捷键的让大家看看,有些像PADS的快捷键

楼主(2008-10-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移动PCB的简洁方式有没有? 不是鼠标中间键或者SHIFT+右键。

网友:
alias Esc cancel
alias F6 replay dbfix.scr

funckey + subclass -+
funckey - subclass --

funckey a slide
funckey b pop mirror
funckey c add connect
funckey d Delete
funckey e show element
funckey f done
funckey h mirror
funckey i zoom in
funckey j spin
funckey k hilight
funckey l dehilight
funckey m 'place manual;setwindow form.plc_manual;form plc_manual hide'
funckey n move
funckey o zoom out
funckey p property edit
funckey r Rotate
funckey s shape add
funckey t toggle
funckey v 'add connect;pick_origin;pick rel grid 0 0;pop bbdrill;done'
funckey w pop swap
funckey x shape select
funckey z 'shape select;pop shape raise priority'

funckey A slide
funckey B pop mirror
funckey C add connect
funckey D Delete
funckey E show element
funckey F done
funckey H mirror
funckey I zoom in
funckey J spin
funckey K hilight
funckey L dehilight
funckey M 'place manual;setwindow form.plc_manual;form plc_manual hide'
funckey N move
funckey O zoom out
funckey P property edit
funckey R Rotate
funckey S shape add
funckey T toggle
funckey V 'add connect;pick_origin;pick rel grid 0 0;pop bbdrill;done'
funckey W pop swap
funckey X shape select
funckey Z 'shape select;pop shape raise priority'

funckey 0 '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1 'pop swap;subclass bottom'
funckey 2 '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3 '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4 '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5 '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6 'pop swap;subclass top;+;+;+;+;+'
funckey 7 'pop swap;subclass top;+;+;+;+;+;+'

这是我设的快捷键,哈哈,为了防止有的时候不小心按了cap键,又设了一遍大写。
不太习惯用F*键,那么一排,我很容易会按错。哈哈,放大缩小用的和capture一样的i,o键,这样就不会弄混了。不知道capture里面能不能改快捷键

网友:
我装的16.01
找不到哪个ENV文件,你知道在那里吗?

网友:
回复5#

我用过15.2和15.5  都在这个目录下:Cadence\SPB_15.2\share\pcb\text
你找找应该差不多。你也可以直接搜索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