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给看一下,原理图画的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10-22):
画了个原理图,在导入PCB时,有两元件没导过去,封装也没什么问题,请帮忙看看.

上传文件格式局限,效果可能不好

楼主:
这不行呀什么都看不清,为什么不让上传压缩文件.

网友:
你可以打印成pdf文档,再另存为jpg或png

网友:
各个模块都是独立的,不是直接连在一起的,你原理图里的各个模块都是用网络标号连在一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现在修改好了没有?你注意加网络标号的时候网络标号有一个连接点,必须把连接点和要连接的线对齐才可以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封装库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