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Value值显示问题

楼主(2008-10-22):
最近画了一块板,线也弄完了,最后时,老板要求出图制版是显示出VALUE值来,
我用allegro画的原理图,pads布的线,现在板子布好了,想加进去VALUE值,却不可以;
关键是我最开始导网表是没在后面加{VALUE}项,打算生成一个新的显示VALUE值的CEO比较下,
结果比对后说NO DIFFERENCE,各位帮忙想个办法,能顺利解决就好,实在不行,最后出CAM图时
只好手工添加了,希望各位能提供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orcad画的原理图是吧?
可以的。你搜索下orcad 传递value到powerpcb或者相差关键词。是可以的。
还有比较时,要注意选择比较元件的属性值。

楼主:
感谢楼上的大哥,我试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  mdwct   ,问题已经解决!
现在我想出CAM图,结果发现SILKSCREEN层,打印时没有VALUE值啊,请继续指点啊!
感谢。。。。

网友:
添加attributes
默认是没有的。

网友:
    如果元件已经带有VALUE 值,则在PADS 中点选元件,点右键ADD NEW LABLE ...
    选择VALUE 将其显示出来。然后在CAM 的LAYER 中将ATTRIB 打勾。就可以打印了。

楼主:
    搞定拉!谢谢二位,尤其是mdwct,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