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如何出不同版本的BOM list

楼主(2008-10-22):
有的时候,同一款手机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原理图中的某些器件会有改动(如改变数值改变封装等),如何在一个原理图里出不同的BOM List就是一个问题。
1.
打开一个项目后,在project manager下,点击tools——>variant editor,在弹出的对话框的底部会出现三栏:Alternates, functions,variants;

2.
(当需要对好几个元件进行編輯时用)functions,
editor——>new function,重命名如function1,在在右边的component list 里选中器件,点右键——>Add to function这样在右上角会出现这些器件,选中器件点右键,对其进行一些操作,如change value,Do not install component

3.

(当需要改变焊盘对应的封装时)点中Alternates,在树状结构下选group,在在右边的component list 里选中器件,点右键——>Add to group,这样在右上角会出现这些器件,选中器件点右键,对其进行一些操作,如change value, change property

4.

最后,点中variants,选editor——>new variant,重命名例如Asia,点中其树状结构中的components,在右边的component list 里选中器件,如 R1,C3,点右键——>Add to variant,这样在右上角会出现这些器件,选中器件点右键,对其进行一些操作,如change value,Do not install component等;点中Asia树状结构中的function,在右边的function list

     中选中function1,右键add function to variant;
5.
save保存,这样variant Asia 编辑完了,生成variant BOM :

  点Tools > Generate Report.
6.
将改变反向标注到原理图:首先要打开原理图,点Tools > Annotate Variant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Update Schematic View option.Annotate即可

网友:
强烈支持原创。。。

见到如此热心之搂主,见到如此强贴,我除了顶还是顶。。。。我对lz的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

ps:lz有的地方没有写明白哦。。1.比如alternate,function的作用,会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阿
                                                 2.function 和alternate设置后,在variant的操作阿。。。

网友A:
那Group也是在第4步中像加Function一样加上去吗?
或者说什么时候调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Group也是在第4步中像加Function一样加上去吗?
或者说什么时候调用啊?~~

恩,编辑group后,选中variant 树状结构下的component,在右边的component list 最下面会出现之前编辑过的group,选中点右键add to variant

网友:
原创帖要强烈的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