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轉allegro netlist時錯誤請教:DDB_ERROR

楼主(2008-10-22):
DDB_ERROR: Terminating character ':' not found on line 11
大家有沒碰到過這個問題?

网友:
找到出问题的文件,,,用UE打开,找11行,向上找什么元件可能有问题,,重做封装

楼主:
謝謝!“UE”是什么?
其實我不知道具體問題出在哪里,只是重新開一個prject,然后把所以頁面的拷貝過去就沒再出現這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