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差分线的阻抗匹配

楼主(2008-10-22):
请教,我只知要求每对阻抗为100欧姆,那我怎么来定义线宽、线距、厚度等参数呢??

网友:
这里给出的是差模阻抗。

了解线宽、线距、厚度等因素对于阻抗的影响。
可以安装PolarSI研究下

SQ,hyperlynx,ADS都行,看你手头有什么软件吧。
软件之间的计算可能有误差,因为其计算方法会有区别

网友:
Cadence的Allegro软件的Cross-Session工具可以帮你计算,输入PCB的各个电气和物理参数,软件就可以自动计算。

网友:
建义用polar.网上有下,allegro带的不准确.有对比过

网友:
EC阻抗计算及载流计算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