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内层走线问题

楼主(2008-10-22):
我用pads2007画一个四层板时,按shift+鼠标左键添加到连到内层(+3.3V和+2.8V)的过孔后,不知道怎么在内层走线,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直接切到该层就可以了,比如L3就到了第三层,直接可以走线了

楼主:
谢谢:,现在会了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