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Allegro的问题,请哪位大大指出我漏掉的步骤

楼主(2008-10-22):
1,使用pads打开PCB文件,然后用EXPORT,输出SM8260_blz.asc
2,打开一个allegro文件,import->Pads Translator
3,在PADS ASCII INPUT FILE中输入SM8260_blz.asc所在的路径
4,在*.ini中输入一个名称,开始执行
5,在执行过程中,跑到net list那个画面就停下来,走不下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库的路径方面的问题呀? 或者是其他什么方面的问题.
请哪位大大给出点建议.

网友:
点选RUN开始转档,若要建立防焊层选creat solder layers设定加大值
转档完成后,执行file/open载入已产生的brd

网友(2011-12-13):
    pads resume 要拿掉, 轉成asc 最好選 pads 3.0 或 3.5 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