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分支布线问题,急!!!大侠指教

楼主(2008-10-22):
我刚刚使用pads,不怎么了解,一个芯片的数据现连接了两个芯片,
按理应该三个管教任何两个都应该可以连接上,为什么只有特定的 两个能连上,另两个无法连接
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不知怎么解决,期待。。。不过改改就好了,也不是大问题。

楼主:
我是在PADS ROUTER中进行布线,一直以为是那个规则设的有问题,现已解决。

在PADS LAYOUT中选择ECO工具中的增加连接,三个焊盘如果任意两个都相连的话应该有三个连接路径,默认显示只有两个,这样选择ADD CONNECTION 增加一个连接即可实现。

此方法可行,但不知道是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