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定点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8-10-22):
1.请问如果一个信号采样值是大于1的小数,这个数据送到模块的输入端,用定点数表示的话应该是-1到1之间的数吧?那么这个表示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转化呢?体现在程序上应该是怎样的呢?

2.还有就是具体到我在做的数字锁相环上,环路滤波器部分有2个需要乘上的调节系数(一般就是我上面说的大于1的小数,资料里一般会转化成定点数2的负k次方),我看的文献上说这个乘系数的调整就是“把输入码往高位移j位,低位补0”,请问这个如何理解?

希望有大虾能给我详细讲解下,谢谢了

网友:
re

比如说对于1.2,你可以乘以5转换成整数
但是数字设计中只有2的多少次方,所以存在一个误差,当然你可以乘一个误差最小的数,使得结果即是整数,这个乘数也是2的n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