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原理图符号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10-22):
capture cis里面,附图两种符号代表的原理图元件有什么不同?

网友(2010-05-09):
楼主很仔细 我也想知道这两者的区别 知道的能否给解答下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2011-04-09):
区别应该是IC有源器件与无源元件。
不过,在后来的高级版本中已经没有区别了。
统一为下方的那个简单标志。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16-11-29):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