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设计中如何交换两个管教的网络

楼主(2008-10-22):
在FPGA的布线过程中,经常会调整管教,请问,在PADS中的PCB设计软件中是否有可以交换管教网络的功能.急等答案

楼主:
来人啊,帮我回答一下啊

网友:
同一元件是可以地 Swap Pin

楼主:
是的,这个我也找到了,就是太不方便了,只能在同一个DCEAL中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也只能这样了,一般都很少用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不同DCEAL中调整管脚最好最好是自编辑ECO文件,又或者SWAP GATE,但那就要编辑库文件了,在元件库PART中加上GATE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