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移动一个座子到指定位置却放不了

楼主(2008-10-22):
当移动天指定位置后单击或双击霰都没用,它还是回到原来的位置.为啥呢??///

网友:
间距问题吧!设置成自动移开,

网友:
Nudge off

Nudge off

PS:如果全部回的是英文就会提示灌水,bug

网友:
把规则关了 DRO一下 而且如果你设置了再使用的话先解除再移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