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6层和8层板的价格

楼主(2008-10-22):
最近想做个板,问下6层和8层板的价格,板上有BGA器件。

网友A:
    你需要报板尺寸、数量、阻抗控制等信息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报板尺寸、数量、阻抗控制等信息才行。

    比如说六层板

    250mm*200mm,大约十块,阻抗控制有HDMI*4对(100欧姆+-10%),和USB2.0*2对(90欧姆+-10%)
这个可以算么?不知信息全不全

楼主:
    哦 设计还在电路图阶段呢,没开始画板。想知道开工费的价钱。

网友:
    走线粗细,间距大小,打孔大小,板层厚度,交货工期等都影响成本,

网友(2008-12-19):
    QQ:548763
详谈,欢迎联系

网友(2009-03-07):
    六层板价格1800-2000元/M2,八层板价格2000-2500元/M2;
    如要做板请联系QQ1137274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