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板框問題

楼主(2008-10-23):
請高人不吝賜教.謝謝!

网友:
俺也无解
可按住Shift点选

楼主:
再次惊奇:
拉的選框如果把四條邊全包的話,點右鍵就可以看到"ADD METIER"
可如果你拉出的選框只包了其中的兩邊或三邊的話,雖然選擇的效果相同(全選)可它就是不出來這個選項,菜單外觀跟上面第一張圖片相同...
為何???

是的,按SHIFT再選也行,我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