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置自己的text大小后如何让新打开的pcb直接使用直接

楼主(2008-10-23):
当我设置好一种新text大小后,保存。然后新建一个pcb就找不到刚才设置的text了。请问有什么设置或者方法让新建的pcb也有刚才设置的text?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导出技术文件,然后在新的设计中再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技术文件,然后在新的设计中再导入

麻烦,每次都要导进导出。难道没有可以设置为本地text的方法吗?

楼主:
帖子快沉下去了。
请大家快点指点指点

网友:
导出一次,可以导入无数次

网友:
    每次新的design都重新设一遍,这个本身也是check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