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能设计蛇形线吗?

楼主(2008-10-23):
请教一个问题,DXP2004SP2能设计高速板的等长线吗?原来是用allegro设计的,软件友好性比DXP差很多,还老容易出错,如果DXP也能走蛇形线,我就准备换软件了。请大侠指教!

网友:
可以啊,前兩天不還有同仁在這兒發了教程嘛,我來給你找一找...

网友:
建议装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以上的版本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298-1-2.html
你先看一下,這個能不能幫你

网友:
ad6里有的。新人还是直接用AD  summer08吧!

网友:
算了,沒找到,我就冒天下之大不韙,再貼一次,若有版權問題,你可得負責啊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12641&extra=page%3D3&frombbs=1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已了解,感觉稍有点麻烦,要是振幅都设死了,恐怕走线空间有不允许的情况,那样还要反复的改振幅?我的版本好像是8.2的。

楼主:
设置的只是最大振幅,在走线时可以灵活调整,当然是在最大振幅之内。已然搞明白了!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2010-11-22):
不错啊。。要学习一下高速的主板设计了。谁有没有好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