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i型LC电路

楼主(2008-10-23):
pai型LC电路怎么去设计去计算他的电阻电感大小 有没有什么公式呢????

网友:
还是应该根据Xc=1/(2*pai*f*C);
" L/ h- G' ^/ PXl=2*pai*f*L  来计算。自己认为的!

网友:
有一个工具,Filter Solutions 9.1 ,你可以下下来用用

楼主:
还有没有更具体的方法啊,在设计手机的rf时,需要用到pai型滤波电路,我不知道如何确定它们的LC ,所以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