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板子文件上加焊盘,在板子上怎么定义一个soldermask

楼主(2008-10-23):
大家好,
我想在已经不好线的pcb板子上加一些焊盘一样的东西,可以用来作为测试点,也可一用来将来跳线

这样就要在板子上加个焊盘,或者画一个static solid的shape,然后在shape区域加上soldermask(不知道是否要加pastmask)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

不想通过加元件的方法来加,因为板子空间有限,而且加元件的话,焊盘形状的自由度太小,不能根据实际的情况随意加

网友:
可以在board geometry/soldemask_top或者soldmask_bottom層面添加防焊條,將來可以作爲測點用
另外要注意的是將來gerber out的時候要注意在soldmask層時要添加前面攝製的這些。

楼主:
谢谢
试着找了的,但是没有找到
allegro里面的分项目太多了
再次感谢

网友:
你加的焊盘如果有固定大小可以用PAD的形式建,再放下来;如果你的PCB是裸铜制程,建议你还是加pastmask,不然时间久了会氧化

网友:
选择你要的SHAPE指令后,在右面的OPTION栏里选择board geometry或者是component geometry里面的solder层就可以了。
要注意出ARTWORK的时候要把你加SHAPE的那个层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