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OWERPCB中怎么导出封装库?谢谢!!!

楼主(2008-10-23):
如题

网友A:
选种元件—右键—save to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种元件—右键—save to Library..........!

谢谢
那有没有方法一下子将pcb上所有的封装全部导出来?
这个方法对单个的 有用但板子大器件多的 就不适用了

网友:
好像有用吧,我试过了是有用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补充一下:2楼的意思是单击右键,在弹出的子菜单选中“Select  Components”一项,然后在PCB工作区按住“左键”,拉动鼠标把所有PCB区域圈住,再放开左键。那么就可以选中所有元件封装了,最后也就单击右键—save to Library..........!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2楼的意思是单击右键,在弹出的子菜单选中“Select  Components”一项,然后在PCB工作区按住“左键”,拉动鼠标把所有PCB区域圈住,再放开左键。那么就可以选中所有元件封装了,最后也就单击右键—save to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