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的原理图能换换成ORCAD的识别格式吗?

楼主(2008-10-23):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我现在有现成的DXP的原理图,但缺少相应的PCB库文件,而且都是BGA的封装,如果把库都造一遍,就把我累死了!所以如果能把DXP的原理图转换成orcad的格式,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高手都去哪里了?

网友A(2011-12-13):
出netlist 不行?现在原理图一直转不成功。。。lib却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netlist 不行?现在原理图一直转不成功。。。lib却没问题。。。。

protel原理图转dsn很方便,不是你说的这样的...
可以搜索下类似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tel原理图转dsn很方便,不是你说的这样的...
可以搜索下类似的帖子

谢谢四楼!现在找到原因了,是因为DXP导出的DSN版本太低,16.3支持不好,现在用15.7已经没问题了!
不过转换后的效果确实有点不靠谱,主要集中在part Symbol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