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GGJJ们哪里能下到DDR2内存插槽的Allegro封装!

楼主(2008-10-23):
请问哪里能下到DDR2内存插槽的allegro封装!由于初学者,在网上搜了一圈没找到,小弟在这里感激不尽!

网友:
一般这种,你只能找DDR2规范,然后按规范上的说明,自己做封装,,我们公司做很多类似的,都是自己做的,,只能靠自己

楼主:
哦,谢谢了,本来还想偷个懒得

网友:
看看这个文件里面有的。在背面。
http://china.xilinx.com/support/ ... CB_ML505_110306.zip

网友:
找个电路图 从里边提取

网友:
到封装库区 去找吧

我发个一个笔记本的DDR2封装

网友(2009-05-11):
回复 网友A:
你发的是插槽的吧?我的版本比较低打不开,是就OK

网友(2009-07-09):
我有个240PIN的DDR2板子的图,里面有金手指的封装,我也是找不到相关规范的,是在一个论坛看到一个好人发的。你要的话我回去找找看发给你。站内短信把邮箱或者QQ发过来
但是我现在在找SDRAM的168PIN金手指封装,自己量的话我担心误差过大,郁闷死了。